楼主(2017-05-28):
年月日能好好地显示,现在都不显示了,输入密码用的输入框都不显示了,我觉得是不是动了LW寄存器哪儿了?只要涉及LW的都没了,真是醉了!!!!求大神!!

网友A:
装到坪上3看看

网友B:
你是不是安装了西门子PLC编程软件是是就关闭开机起动网络连接项目就可以了。

网友C:
没见过这样的问题,坐等答案

网友D:
我还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我用了好几年了,祈求这个怎么处理我还得等答案呢

网友E:
按照报警内容来看是8000端口被占用

网友F:
楼主不懂虚心一点,不要怪这怪那的,多找自身的问题。

网友G:
看看你编的程序,也是个新手!到目前为止,用过最好的触摸屏就是维纶,发现这个问题是电脑上运行软件与维纶触摸屏互相冲突,关掉其他程序即可!不要有什么问题就怪触摸屏,自身技术过硬就不会嫌这嫌那,!

网友H:
没遇到过这种问题,但是屏确实是无辜的,维纶真的不错的。

网友I:
楼主这是没连机吧?

网友J:
应该是个别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G:
大哥,这是威纶通官方的案例,你可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换了个XP的机器就好了,难道我计算机的问题?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还是换系统吧。。。。。哈哈

网友K:
我还以为是和PLC通讯问题

网友L:
编辑软件和操作系统不太兼容?

网友M:
还有这事,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