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plc称重

楼主(2017-05-28):
我想做用plc对粉型物品称重,我选的是台达plc和DVP02LC-SL,这种方法在被测物品放在不同位置时,得到的重量会有区别,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谢谢了。

网友A:
说明称的结构及传感器位置有问题

网友B:
看来你的传感器的安装地方有点问题哦

网友C:
前面两位说得对,结构或者传感器布局有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想做用plc对粉型物品称重,我选的是台达plc和DVP02LC-SL,这种方法在被测物品放在不同位置时,得到的重量会有区别,各位大神有没有好的建议啊?谢谢了。
PLC只是一台数据运算的工具,你提供的数据不同,当然运算结果肯定就是不同。你的情况,问题多半是出现在重量传感器的数据采集电路,也就是PLC控制器的外围信号供应电路上。

网友E:
传感器与承载体大面积接触了。

网友F:
这是一个接触面的问题,跟用的PLC没什么关系

网友G:
用台达plc做称重?

网友H:
传感器使用悬臂梁式,单个就可以。

网友I:
如果是称重,一个传感器,受力点必须保证一致性,一般是点接触,不是面接触(指传感器受力点)。如果做不到,那就是用多个传感器称重,取平均。比如地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