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8):
请问大家,比例阀控制器可以独立使用吗? 还是说必须和PLC配合使用?

网友A:
和仪表搭配就可以,看你的具体的控制端口的需求

网友B:
比例阀,控制就是一个标准的模拟电压,你就是用电位器调也照样。PLC控制是做了外闭坏自动化调节,采用手动调节亦如此。没有什么不可以。

网友C:
PLC只是控制的方式中其中之一;

网友D:
完全可以

网友E:
当然可以,只要满足它的使用条件就行,实现的方式会有多种!

网友F:
需要把说明书的接线图发出来看看

网友G:
阀还要配套控制器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G:
阀要不要控制器配套,完全取决于现场的控制需求,要控制器,一定是要与被调节量有什么关联,而不要控制器,只给一个固定电压,是一种普通的,简单的应用而已。例如,我就需要一个固定的比例开关阀控制,平时也不需要调整,这种场合要控制器反倒多此一举了。

网友H:
如果使用plc,一般都是闭环控制,同时监视调节过程中流量或压力。

网友I:
加一个手操器

网友J:
随便使用什么玩意给他提供电源和信号就ok了 plc只是其中一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