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陆直流调速器

楼主(2017-05-29):
欧陆590诊断无电流给定和电流反馈速度慢什么原因?

网友A:
欧陆590是不是太老了?还是模拟时代的产物吧?这需要用电路图说话了,测试它的电流给定和反馈的节点,然后向上寻找问题点。

网友B:
建议你设置成开环运行模式,监控给定电压和反馈测速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