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同品牌型号的其他电容柜没投入的相位电流都是0的,只有一个电容柜C相未投入也有电流,连A,B相一起都切除,C相电流还是不为0

网友A:
先查有电流的表、其互感器接在哪里。

网友B:
是不是电流表坏了,卡住了。

网友C:
检查是不是接线有错误。

网友D:
是数字表还是机械表?
检查线路
机械的还要看看是不是表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数字表

网友E:
电容与电源是接触器接通还是晶闸管接通?

网友F:
换一只电流表试一试

网友G:
用钳流表实测C相电流,如果确实有,检查电容有没有接地的,没有就查电流表接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H:
是电子的电流表还是模拟的电流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