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态王和MATLAB OPC连接 服务器端变量设置寄存器选不上

楼主(2017-05-29):
组态王作为OPC服务器 MATLAB 客户端
组态王设置变量的时候 寄存器选不上(客户端暂时还没有设置)
哪位大神指导一下可以嘛

网友A:
组态王当服务器,不需要你说的这个.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需要弄这个 指的是 组态王建立一个OPC服务器就可以了数据词典里的变量不需要设置吗
或者是说这里面的寄存器 是要在客户端里面先设置好????
没弄过OPC 烦请不吝相告

网友A:
只要在OPC客户端,开始建立连接,一般会浏览服务器,就能找到组态王的OPC服务(KingView.View.1),选择它.
然后建立一个组(group),再在组里建点(item),这时候可以展开浏览到组态王的点,选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先在客户端配置, 不知道您有没有用过MATLAB
我在MATLAB里建立了OPC客户端 也能和组态王连接上,就是点击connect 时候弹出一个错误 如下图
这个问题可能是MATLAB 这边的问题 如果您熟悉 MATLAB 里面的OPCTOOL 能大概估计是什么问题嘛
如果不考虑这个错误 关闭错误提示框, 是能够连接组态王的,
但是是直接弹出了工程运行态 这个时候应该不能改数据词典里的变量属性了吧 好像也是选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是连接后 添加数据项的图 里面没有看到变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之前看到别人做的 大概意思是 服务器理的变量要先设置为 I/O 变量 设备为 kingview。view.
我理解为先把要通信的变量定义好为 再到客户端添加这些变
现在看来不是 啊
按您的意思 设置客户端连接后再添加数据项
但是目前 组中没能加载到服务器组态王的变量 会不会是因为之前那个连接时出现的错误造成的吗?

网友A:
组态王的变量,是它自己的,早就组好了.
你需要运行组态王,就自动提供OPC服务.
你用客户连接时候,就可以选定组态王的服务.
在选item时,就会出来组态王的数据词典里的变量.
如果你不确定什么问题,可以随便网上找个opc客户或者服务器,测试一下,到底是哪端出了问题?
或者组态王没有在运行态?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组态王是运行态 点连接服务器和客户端的时候 就自动调用了组态王 并进入运行态,
但是添加数据项的时候里面没有出现组态王的数据词典的变量
我先换一个客户端和服务器看一下 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A:
对,连接的时候会自动启动组态王.
我这边都能出来组态王的变量.用的其它opc客户,不是matlab.等下载个试试,你用的什么版?新的太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测试了一下组态王服务器
不知道算成功还是失败
用的是随便下的一个客户端       网信软件   WXOPC CLIENT 2.0
连接服务器后就弹出

我也不知UI道要怎么弄就  乱尝试,
这个时候如果不处理 过一段时间  就会显示连接失败

如果在任务管理器把初始化失败这个任务关掉后(初始化失败 和初始化两个任务进程都是TOUCHVIEW.EXE),就会出现组态王运行系统任务,

过一会就会成功连接  并在客户端显示了所有数据词典中的变量

搞不懂 啊  怎么额会有2个运行系统的进程   关机重启还是这样,我事先没打开组态王啊,  如果不关闭失败的进程  就会显示连接失败

组态王运行窗口提示信息到处都提示失败

但是客户端还是能全部加载到服务器的数据   能不能读 还没有试

网友A:
可以用kepserver的opc服务和客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kepserver的opc服务和客户.
下了客户端和服务器
kepware opc client和组态王连接正常,和Knight OPC server 连接正常。
MATLAB客户端和KNIGHT  OPC server连接不正常,但是比和组态王连接好一点,有警告 no configuration 但是忽略警告后,MATLAB客户端能加载 Knight server 里面的数据项(加载不了组态王的数据项)
我先换一个版本的MATLAB  试一下吧

网友A:
什么版本的matlab?

楼主:
回复 网友A:
2011A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电脑   换MATLAB12  试了 都不行
有点懵了

网友A:
那我要下了2011a给你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结果  可行吗
如果还没装就算了   已经很感谢您能热心指导了

网友A:
没有好的2011a资源,下好几天了,还差1g,不动.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真的很感谢您能耐心指导    我目前再想其他办法 ,不排除到时候再回来研究这个问题 ,因为暂时想把这个问题跳过去,担心会给您添加麻烦,所以有点不好意思
这个问题好像也不是只有我碰到,我网上查的时候也有人碰到这种问题  但是提到怎么解决,里面的原因 我估计不太好查,我下了2012 的也不行  应该不是MATLAB版本问题  ,我这里找了2012  2016  2017的 都能破解安装
如果您有兴趣  我发个连接给您  百度网盘的

网友A:
下午才下载完.
试了一下,也是出现loading...
不能browse找到变量item.
还好,我试出来了.自己在下面输入.
因为组态王的变量格式是:变量名.Value.
一定Value的V大写,小写不行.我是根据wincc试验得出的.用了好几次小写都不成功,原来这玩意也认大V.
我看网上也有问的,包括力控(和组态王一家的),没人解决.你该给我作证,这个经验是首发.因为你说的"但是提到怎么解决",语义不清,不该是有人解决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少打了个没字  应该是  但是没看到怎么解决
http://bbs.gongkong.com/d/201501/606465_1.shtml   这个可以算吧
我再找找其他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  上面这些有的我也看到过   他们和我一样的问题好像都没看到回复怎么解决
可能他们直接在编程的窗口写代码读取的   这种我还没试过
我明天先试一下工具箱的

网友A:
我不是告诉你解决的办法了吗?还没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今天有点别的事情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数据读过来了  没什么问题
再次感谢您的热心指导

网友B(2017-08-01):
回复 网友A:
你好,我在做基于OPC的MATLAB和组态王的通信这块,MATLAB客户端和组态王服务器建立不了连接,运行程序提示connect这一行出现错误,请求操作提升。求教这是怎么回事?新人求指点~

网友C(2018-12-05):
回复 楼主:
你好,组态王和simulink本机的opc通信需要做什么配置吗?我用simulink连接组态王时,出现了OPC server not found on host。您可以给个联系方式,给我指导下吗,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