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 如图 ;  我把 Q0.0_QTRL 的输出 C_Pos  (当前绝对位置)的数值,由于

                   Scale_Pulse_EU 的输入数据格式是 REAL 所以我用 DI_R指令转成

                   浮点数再送入 EU 块进行计算 , 可是 触摸屏上面的显示值怎么都不

                   对 ,不按实际的尺寸显示(实际的尺寸是对的)那个数字是:- 9.155e + 008

                   有病乱投医,考虑到我触摸屏上组态的是读取浮点数,而 EU 块的输出

                   DINT 于是又转成浮点数 。结果还是不行 。

                                    我也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求助哪位师兄指点一下 。

网友A:
触摸屏什么型号的
怎么选择的数据格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触摸屏什么型号的
怎么选择的数据格式?

触摸屏是昆仑通态的 。

上图了。

楼主:
。。。。。 好了 ,  我自己做了个计算程序 。

         我的步进设置是 5000 个脉冲转一圈。
         丝杆螺距是 5.0 mm  。 那么 5.0
         除以 5000 等于 0.001  也就是一
         个脉冲走 0.001 mm

         0.001 再和 Q0.0_QTRL 的当前绝对
         值相乘就得出实时运动距离了 。

         上机测试,一切 OK !

         值得探讨的是 , 为何 MAP 的 Scale_Pulse_EU
         计算块计算就不行 !? 我反复查看程序都没错。可
         就是不能正常显示 。

         此贴关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