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现在想学习运动控制,PLC已选定Fx3u,16点够吗?还有,想买二手步进电机还是伺服电机学习好?期望各位给个建议。想买二手汇川的伺服,三菱fx3u-16mt,大家觉得这个搭配好不好?

网友A:
步进电机价格便宜,学习效果跟伺服差不多

网友B:
建议买伺服,学东西从难到易比较好,编程来讲两个都基本一样!从硬件上来讲,伺服比较复杂,对于新手来讲,第一次还是比较吃力!FX3U,16点足够了,伺服需要四个或者三个,步进至少需要三个或者两个!

楼主:
一台PLC能否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网友C:
你刚开始学,还是学习脉冲来控制电机,FX3U的PLC 本体模块,我没记错应该是可以控制3台脉冲控制的电机。对于脉冲控制来说,能控制多少台电机,PLC的手册上会有明确说明,不通型号的PLC 控制电机的数量会有不一样。

网友D:
学习,讲的是一个比较多功能的实验平台,主要是上机操作,学习书本讲的和实际对对号。当然,你如果是有一个项目,拿项目带再好不过了。单纯的搭一个PLC控制平台,步进电机或伺服电机都是驱动部分。和你学习PLC的使用关系不大。但真的要学习伺服驱动,那当然是伺服电机驱动系统为好。步进电机的功能和原理覆盖不了伺服驱动系统。

网友E:
PLC做运动控制,只是简单的功能而已。建议购买运动控制板卡+软件来学习。

网友F:
还是买伺服啦,到时还可以学通讯,二手价格也不会很贵的

网友G:
直接上伺服吧,挑战难度才有意思。不过价钱……

楼主:
我也是考虑银两的问题

楼主:
现在厂里步进伺服都用,不过步进电机用过得比较多,所以买来提高学习进度

网友D:
步进电机的控制相对简单得多了,他就是开环的位控,发一步走一步,伺服就不同,有恒转速闭环,恒转矩闭环,位控等等,学习用为什么不搞个伺服系统呢?伺服绝对不是发一个脉冲走一步这么简单的应用呦。

网友H:
选伺服吧,伺服功能多些,控制模式也多,接线信号、调整的参数也多,现在很多厂家都有经济型伺服,买个100W的。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一台PLC能否控制两台步进电机?
FX3U的本体可以控制3个轴,独立的,没有插补功能。

网友I:
看您要学运动控制的什么啊?仅仅是做做简单实验步进当然首选,便宜吗。要学算法,原理,性能、特性比较等等,另说

楼主:
好的,就选伺服吧!多谢各位给的建议

网友J(2017-07-21):
我看既要学步进电机又要学伺服电机控制,这样就能知道他们的区别及作用用途...

网友K:
学好伺服的功能 ,步进的功能 也会融会贯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