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我现采用的是 四方e580变频器控制1.1kw 蜗壳离心风机,频率低于45HZ 时,听到风机发出明显且较大的异常尖锐的声音。求问是变频器设置有问题么?

网友A:
这么小的电机也变频控制呀?在出现噪声的时候,把变频器断电,看看噪声是否立马消失了?如果是,那就是变频器的压频比不合适了,需要重新的优化。风机是典型的变转矩特性,用恒转矩的压频比控制不太合适呦。

楼主:
主要是需要给风机调速,高速的时候基本听不到噪音了,低速声音非常明显,断电瞬间声音就没有了,请问 2kw以下的风机 调速 用什么方式比较优

网友A:
风机负载,属于变转矩特性,也就是启动时敷在很小,转速越高负载越大,呈抛物线特性。你如何控制,与变频器有关,最好是咨询变频器的制造商技术支持,看看如何解决。

网友B:
看一下说明书有没有参数调成风机专用模式

网友A:
一般,现在的变频器各个品牌的,都不会只有一种控制模式。而是把不同的控制方式做成了宏的形式,让用户选择。而默认的控制就是V/F标量控制。所以先看看变频器的使用手册,或者直接咨询一下制造商的技术支持,风机泵类专用的变转矩控制应该是一个常备的应用功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