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今天老板把我们两个新人带到一台机器旁,大概讲解了一下工作原理,要我们给它编写程序。如图,初始位置是送料出口对着托盘右上角第一个孔,托盘先向X轴方向运动,每个孔放一个料放满第一排,再向Y轴运动,从第二排左边第一个孔开始放料,放满后再从右边开始放回来,如图中箭头所示。整盘放满后托盘下降,由下面的皮带带走,机器复位。看上去动作不是很复杂,可是我们都没用过步进电机,不知怎么编程,怎么定位?怎么回归原点?一时无从下手,在此请教各位大师给个方法。

楼主:
图中的传送皮带是送料皮带

网友A:
看具体的plc.相对定位,绝对定位,原点回归等指令

网友B:
做这方面工作连步进没碰过你准备怎么整?还要下功夫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今天老板把我们两个新人带到一台机器旁,大概讲解了一下工作原理,要我们给它编写程序。如图,初始位置是送料出口对着托盘右上角第一个孔,托盘先向X轴方向运动,每个孔放一个料放满第一排,再向Y轴运动,从第二排左边第一个孔开始放料,放满后再从右边开始放回来,如图中箭头所示。整盘放满后托盘下降,由下面的皮带带走,机器复位。看上去动作不是很复杂,可是我们都没用过步进电机,不知怎么编程,怎么定位?怎么回归原点?一时无从下手,在此请教各位大师给个方法。
要编制该设备工艺的PLC控制器的梯形图程序,必须首先针对控制部件的硬件型号进行选择和购买,您的老板购买回来了PLC控制器和步进电机驱动组件了吗?还有控制箱箱体了吗?还有其余的控制部件,比如开关电源,原点位置的检测传感器等等,如果需要经常修改设备的生产参数(料盘的放料距离数据),还需要购买文本显示器或者触摸屏控制器。

还是只是纸上谈兵而已,老板先让你们画饼给他充饥(随便选择任意品牌的编程软件,首先编制出梯形图程序给他观看,甭管能不能真正的下载到控制器内部,装机通电使用呢)?

网友C:
作为一名设备编程的电气工程师,制作自动化设备,控制部件的选择,最好自己能够掌控,选择自己曾经接触过和最熟悉的控制器品牌,比如常用的外资品牌西门子和三菱的控制器。

网友C:
像这种编程,方案完全可以使用常用的控制逻辑,比如进行X轴和Y轴的计数送料,Y轴是行数,X轴是列数,到达指定的计数数量,再回头,或者停机。

网友D:
步进电机就是脉冲控制的问题。楼主先选择好用哪种品牌 系列的PLC,步进电机和驱动器。
看看该PLC的脉冲控制运动指令。
看看驱动器细分数是多少,电机加上减速机后,行走一圈要多少个脉冲,行走一圈负载实际行走的距离。  把电源线,电机线接好。  脉冲和 方向的线接在PLC 高速脉冲输出的点上,有使能的把使能线接在任意的输出点上。

想走多少距离,看看电机需要旋转几圈? 乘以  每圈脉冲数,就是需要多少个脉冲。在脉冲输出点发送相应的脉冲数就OK了。

楼主:
谢谢各位,现在有点方向感了

网友E:
机械人想学电气走过

楼主:
我现在的公司机械设计工资比电气的要高,好好学好机械设计吧,不会亏待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