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29):
我单位的西门子plc  s7-1200 的error指示灯常亮红灯,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间触屏和plc就通讯不上,触屏上所有出现数字的地方都变成了“#”。各位大虾有知道的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网友A:
坏了,能看CPU诊断吗?

网友B:
查看一下具体内容,到底是什么故障

网友C:
出错灯亮就是表明有系统的错误,屏幕肯定不能正常显示PLC的寄存器的状态了,你有源程序就考虑再下载进去PLC试一下,没有就看能否读出来先

网友D:
楼主拍个照片上来  看看是CPU本体的原因  还是后面带的模块的问题。

楼主把本体CPU的模拟量  上下限溢出检测勾选去掉。

再看看版本是不是与实物不符?  型号没错的话,换个版本试试。

再不行 留下电源 把线拆掉试试。  测测电压是否正常。

只要没有大电压窜入,不会那么容易坏掉的。

网友E:
CPU在线和诊断中看下,显示全#应该是没通讯上

网友F:
先电脑联一下还能不能连上,能连上看下故障原因;
如果连不上就只能换机或送修了;

网友G:
亮红灯说明plc有故障了,程序停止运行,所以跟触摸屏的通讯就断了。如果断电重启不能解决,就只能连线查看故障记录看看是什么故障。

楼主:
我单位有4台这样的机器,都是新设备,从试运行生产到现在大概有一年的时间。就是最近其中1号 2号 4号error的指示灯常亮,3号的不亮。尔且不定时的显示通讯不上,所有显示数字的地方都显示的是“井”号。当4号出现“井”号时,我把4号和3号的PLC通迅线互换了一下,结果是3号的触屏都显示“井”号,4号显示正常。我感觉就是PLC的问题。和厂家联系,说明故鄣原因,厂家也感觉不可思意。让我把PLC寄回厂检查。检查后说没问题,说把程序又重装了一遍让我试试。

网友H:
屏出现#号是因为与plc通讯不上而无法显示实际数据的表现形式。个人觉得像是通讯故障引发的错误。可以断开通讯,上电运行,看plc和屏各自的表现。如果plc不需要屏做什么设置,可以单机运行plc观察运行,排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明天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