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不清的原因

楼主(2017-05-29):
一个中间继电器开点带接触器线圈,上个班反应说启动时频繁烧继电器开点,测量接触器线圈阻抗正常,后来把接触器换了就好了。
这是什么道理,分析不清啊。

网友A:
测量有时候不能说明什么,可能是线圈的匝间短路,导致电流飙升也不一定。

网友B:
未吸合好,或者阻抗的测量电压与工作电压不一样,等。

网友C:
频繁造成触点打毛,或者接触器未到位。上次我那台接触器没有复位到位,造成无法启动(因为有联锁)。用螺丝刀反复按压就好了。

网友D:
最大可能,接触器卡顿,线下测试一下。

网友E:
直流线圈还是交流线圈啊?

网友F:
这个不难吧,接触器故障引起中间继电器烧触点。

网友G:
烧触点要么是电流超了,要么是触点闭合不实有间隙,拉电弧烧的。什么原因也是可以现场判断的。继电器本身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呀。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触点要么是电流超了,要么是触点闭合不实有间隙,拉电弧烧的。什么原因也是可以现场判断的。继电器本身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呀。
换接触器就好了,说明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E:
直流线圈还是交流线圈啊?
交流380伏线圈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触点要么是电流超了,要么是触点闭合不实有间隙,拉电弧烧的。什么原因也是可以现场判断的。继电器本身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呀。
换接触器就好了,说明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那除非如楼上所说,匝间短路。但是测量电阻值和新接触器一样

网友I:
开点接触不良导致烧毁

网友J:
接触器线圈感抗变小?

网友K:
兄弟啊,把你的配置说明一下会更加好分析,要不上个图也行

网友L:
电工维修方面太多无缘无故了,但在查清楚情况又觉得如此简单

网友H: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触点要么是电流超了,要么是触点闭合不实有间隙,拉电弧烧的。什么原因也是可以现场判断的。继电器本身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呀。
换接触器就好了,说明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那除非如楼上所说,匝间短路。但是测量电阻值和新接触器一样
只能用新旧接触器进行比较找出原因。匝间短路最值得注意,三几匝线圈的电阻有多大,用万用表测得出来?上电桥吧。

网友M:
有些匝间短路用万用表测不出来,单独再试试找下原因

网友N:
接触器未吸合时电流还是蛮大的
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O: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G:
烧触点要么是电流超了,要么是触点闭合不实有间隙,拉电弧烧的。什么原因也是可以现场判断的。继电器本身吸合不到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呀。
换接触器就好了,说明不是继电器的问题。
那除非如楼上所说,匝间短路。但是测量电阻值和新接触器一样
匝间短路普通万用表量不准

网友P:
换了下来的接触器拆开看看或许能发现点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P:
换了下来的接触器拆开看看或许能发现点什么!
旧接触器我没看到,但估计是线圈匝间短路的几率大

网友Q:
一般继电器和座一块换就好了。

网友R:
很可能接触器通电时吸合不好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