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plc有搞过的吗

楼主(2017-05-30):
用三菱的软件电缆没有连接上

网友A:
一眼就是国产的的,可能别的软件,或者不兼容

网友B:
到管网查一下

网友C:
有网址和电话,或可查看或联系试试。

网友D:
这广东这边的电话,应该是里面自已做的板子,加了个外壳
用三菱哪个软件试的?老的软件GXDeveloper选择FX试下行不行

网友E:
接口有可能不是422,而是232试试

网友F:
杂牌机,研究它做什么?直接用个二手的FX1N代替,都比它强大。

网友G:
软件可能用三菱,编程线可能不通用。

网友H:
有电话 有网址应该好查啊!

网友I:
还是佛山的产品啊,这个好像是新出来的简易PLC,如果是兼容三菱的我用过三菱的那两个软件都可以正常使用,这个牌子没用过啊,你这个估计是一种表格控制器,编程语句局几句。不过那种仿三菱3u的还是很好用的,功能比较强

网友J:
呵呵;外壳上电话不都有吗/
先问好仿的是那个品牌再去联机;

网友K:
楼主网址都链接不到网,百度也没有,真的是被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网址都链接不到网,百度也没有,真的是被坑了
无所谓被坑,帮别人维修设备。
告诉他花钱先买一台。这个慢慢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J:
呵呵;外壳上电话不都有吗/
先问好仿的是那个品牌再去联机;
有电话的也不一定都能解决问题。

网友F:
引用 网友K:
楼主网址都链接不到网,百度也没有,真的是被坑了
域名也是需要钱来养活的,像这种杂牌机,一年下来,平均一个月的出货量有10台,生意都算好的了。有时候,一个月都卖不出一台,怎么养活域名?

网友L:
这个网站都打不开的,公司还在不在哦

楼主:
引用 网友L:
这个网站都打不开的,公司还在不在哦
公司还在。没有倒闭。

网友M:
也挺好玩的,很多长这种样子。

网友N:
这玩艺仿三菱居多吧!通信口以RS232或者RS485居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