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0):
在电子城买了一个4KVA的变压器,三相380V变三相220V,三相220V这端每相输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安培呢?
是不是大致这样算,根号3*220*I*COSX=4000,大致这样算出电流I吧,I大致是12A,是这样的吗?

我设备的最大功率是1800W,额定功率大概是1500W吧,那就应该是7A的电流(没用钳形万用表测量过电流),用的是220V的电压,接220V的两相,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够不够???

其中一条流水线是90W的转矩电机,时刻启动和停止,一启动,变压器就会响一下,我感觉这个变压器是不是不行???

上面几个打?号的问题麻烦知道的大哥回答一下,谢谢!!!

网友A:
90W电机启动变压器会响,看来变压器质量不怎么样。

网友B:
90W电机同时很多个启动?

网友C:
电子商城买的成品?那这个指标有多水?要搞清楚。变压器一般都是直接找制造商定制,这样输出功率的指标是实打实的,否则水很大呀。

楼主:
有别的负载,如伺服、流水线一直在跑,然后另外一条90W的流水线时刻启停。
没办法,富士康催着调试设备,急着买的,要不等公司采购买来再寄到客户端,等不及。

网友D:
估计你这个变压器是铝线的吧!

网友E:
4KVA的变压器,功率大概是3.2KW,带动1.8KW的设备应该是足够的。
但是你的设备中,有电机,电机的特性,就是启动瞬间,电流飙升至5倍左右的工作电流,如果此时,变压器的功率已经被别的负载霸占了60%~70%左右的话,变压器报警过电流,是肯定的。

网友F:
90W还是900W哦!
90启动也没多少电流啊
太水了!

网友G:
楼主有点小题大作,小型变压器与工业变压器一样,没那么娇气,可以允许短时超载,负载重时有电磁声,只要平均负载在许可范围内,温度在许可范围内,都没问题。

网友H:
力矩电机启动电流不会大吧,难道你是全载启动

网友B:
呵呵;标的容量一般都比较虚的,所以买的时候要加大;

网友C:
市场买成品电气元件,水很大,以开关电源为例,良莠不齐。

网友I:
楼主是不是买的电子变压器,普通变压器有分自耦还是隔离,铜线还是铝线。

楼主:
今天确定了一下,是负载过大,流水线由一些滚筒组成,一个个磁铁磁力传动(具体我不太懂),电机力矩小,启动时和速度快时都会引起机台抖动。

楼主:
4KVA的变压器,三相380V变三相220V,三相220V这端每相输出的额定电流是多少安培呢?
是不是大致这样算,根号3*220*I*COSX=4000,大致这样算出电流I吧,I大致是12A,是这样的吗?
我设备的最大功率是1800W,额定功率大概是1500W吧,那就应该是7A的电流(没用钳形万用表测量过电流),用的是220V的电压,接220V的两相,
这个变压器的功率够不够???

网友J:
3改成根号3

楼主:
那我这个功率够不够??

网友G:
容量够不够,有几种理解方式:

1、满足长期运行,温度不超,不烧,这也叫做够。
2、大电机启动,电压降很小,几乎没有,这也叫做够。

其实,依我看,楼主现在是满足第一种情况,如果要变压器在大负载启动时,不受影响或者说影响很小,那就换大的。

楼主:
三相380V变三相220V的变压器,220V的0V要接地吗,这样漏保才会起作用吧???
220V的0V不接地的话,漏保不起作用吧???

网友G:
先搞明白你用的变压器是什么类型,是隔离式?是自偶式?还是电子式?因为接地与你的变压器的类型相关。

网友K:
再买个大些的备用,防止以后麻烦!

网友L:
可以用,声音大那是质量问题,有振动,国产的都是这,进口的没事

楼主:
回复 网友G:
我看一下,应该是隔离式的,肯定不是自偶式和电子式的。

网友G:
既然是隔离式变压器,那就无须接地(二次側),如果接地反而更不安全。

楼主:
我是不太懂这些,我认为,像我们室外的高压变压器,变成居民用电电压,380V这侧的中性线也接地啊,
这样漏电保护才能起作用,这个和我那个变压器的道理是一样的吧?
请指教。

网友G:
自己百度一下吧,百度上有详细的解释,注意,请输入:隔离变压器二次侧接地。

网友M(2017-07-18):
应该无问题吧,电机才90W

网友N:
4KVA启动90W电机会响,估计是浙江人的柜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