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0):
是这样的:
1、原来没有接触过汇川的东西,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摸到过汇川的东西。也没有接触过绝对值电机,现在需要做一个设备,5轴,3个轴是伺服电机2个轴是步进的,初步定下来使用汇川的绝对值电机,伺服使用的是IS620P系列。想问下如何进行绝对值电机的控制。
2、因为增量型(用过)的上电后都需要找原点,要用到外部的接近开关作为回零信号,想请教下绝对值的需要怎么操作呢?新人,比较菜,请耐心的师傅讲解一下,我百度了但是没有什么答案,知道里提问了也没人回答,也可以提供一点资料看看。
3、我现在看了汇川的PLC、伺服(东西太多了)但是没有东西去做实验,手里没有实物,项目是还有个把月时间,天天看到很晚也挺累的,主要是没有到货没法尝试。书看下来初步的理解是:
1)、用绝对值电机要走通讯?上电读取伺服里的编码器绝对位置?那怎么进行起始位置(原点)标定?
2)、因为选的型号所限,PLC主模块有485通讯口(H2U-3232MTQ),伺服的以太网口好像也带485功能,如果是按照1)的说法可否用485来做?
3)、汇川的伺服内部地址哪里可以看到,比如说我要读取编码器寄存器?他的伺服好调吗?这么多组参数我看还是挺麻烦的。
以上3个大问题,麻烦了解的师傅指导一二,后辈不胜感激!!

网友A:
绝对值编码器,是附属于伺服驱动系统上的一个零部件,和伺服驱动器,还有伺服马达都是一个整体的,厂家已经组装完毕,直接按照厂家印刷的使用说明书手册使用即可。

网友B:
如果是绝对值编码器,那最好是构建绝对位置控制系统,只要开始回一次原点,以后正常情况下就不需要再回原点了。

网友A:
翻阅厂家的使用说明书手册,可以获得伺服驱动系统的所有使用知识。
伺服驱动器不需要你干预电机尾部的绝对值编码器的信号传递,你只需要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连接导线和接插头插座即可。至于伺服驱动器的运转控制方案,一般有两种控制:脉冲信号控制,通讯信号控制。你的设备,建议使用脉冲方案。

网友A:
其实,用RS485的通讯线路来控制三个伺服驱动器,也是可以的,需要编制通讯控制程序梯形图,比编制脉冲信号控制的梯形图更加复杂,新人作业,建议不用。

网友C:
看到绝对值电机这个新名词,吓我一跳啊,以为汇川有新科技

网友D:
这伺服我还真玩过。
首先绝对值系统一般可以这么玩。
1.上电使能之后第一步读取当前的位置值,具体方法是用通过485总线用Modbus rtu 读取当前的位置值。
2.运动,通过脉冲的方式,进行伺服的定位。控制方法与其他脉冲控制的伺服类似,没啥大的区别。
3.定位完成之后,还可以再次去读当前的位置值,与PLC给定的位置进行一次校验(个人认为此步骤可有可无)

需要的注意的是
1.对于绝对值系统,回原点的动作不是必须的,机械结构运行的情况下是可以不回原点的。本身绝对值系统不需要回零就是一大优势。

PS.这款伺服其实还有一个规格是带CANopen总线的,可以通过CANopen总线完成伺服的定位,控制。甚至在上位机功能支持下还能做多轴的插补

网友E:
通讯控制当然可以啊,直接读出位置就可以了,你可以试试走到两边限位的位置都是多少就OK了,这两边的限位不就是你的零点和最大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一点我想不出来,就是手动模式用通讯怎么实现,因为通讯的方式一般是用内部位置来做的,就是直接走到那个点,所以手动是不是就只能接脉冲线了? 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E:
你好,您的意思是,直接接好线就能走,是这个意思吗?然后用绝对位置指令编写脉冲指令或者直接写内部多段位置,这样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一点我想不出来,就是手动模式用通讯怎么实现,因为通讯的方式一般是用内部位置来做的,就是直接走到那个点,所以手动是不是就只能接脉冲线了? 谢谢。
手动进入点动位置调整模式,微调距离?需要购买比较昂贵的手摇脉冲信号发生器,简称数控系统的手摇手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经确定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所以通讯势必需要用到了,必需要读取初始的地址才能进行脉冲数的设定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您的意思是,直接接好线就能走,是这个意思吗?然后用绝对位置指令编写脉冲指令或者直接写内部多段位置,这样吗?
连接导线完毕,上电以前,还需要编制驱动伺服运动的梯形图程序,并下载到控制器内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确定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电机,所以通讯势必需要用到了,必需要读取初始的地址才能进行脉冲数的设定吧。?
需要翻阅伺服驱动器说明书手册,关于RS232或者RS485通讯端口,或者CAN总线传输端口,关于数据传输格式的章节部分,按照厂家严格规定好的数据传输格式,编制通讯梯形图的参数部分。梯形图里面的通讯参数,其中就包括了脉冲数据部分(规定了伺服马达行走多远)。

楼主:
回复 网友A:
了解了,这部分就确定了,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的电机就需要用到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A:
也就是说直接可以通过通讯读取电机起始位置或者调整起始位置作为零点,然后通过编程控制电机的运行距离了(在起始点位置进行位置偏移来定位控制了)?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手动模式用脉冲控制肯定是没问题的,如果你打算用Modbus来控制这个本身就是不好实现的。一般伺服的Modbus是用来设置参数,读取信息用的,不是用来做控制的。
如果你打算用通讯来控制的话就要选用CANopen的或者EtherCAT的伺服,前提是你的PLC是支持这种控制协议才行。

网友D:
回复 楼主:
所以我对你的建议是,脉冲控制。这是合适也是最可行的办法。
然后通过Modbus协议不断的读取当前的编码器位置值作为反馈,这种方法可能会有一定的延迟,但是本身实现起来并不困难,只是你要注意伺服里面有一组参数 H0C组的通讯参数写入EEPROM千万不能设置成写入。这个参数是用来固化通讯参数的,一般来说EEPROM的读写寿命也就几万次。如果设置成写入的话说不定几天时间就把ROM就写死了。

还有更加靠谱的绝对值系统控制方式是利用伺服上的编码器分频输出口,把这个口子接入PLC上的高数计数口。这个口子时用来反馈编码器的反馈脉冲的,相当全PLC与伺服形成了一个全闭环控制,不过只用来作为校验,不用来控制,这个方法的优点是延迟短,但是编程上可能会麻烦一点。

楼主:
回复 网友D:
懂了,要用绝对值编码器电机一般要用通讯方式。

楼主:
回复 网友D:
这个用过,就是用来和实际发送的脉冲数进行比较的,高速置位复位这种指令吧。用也可用,但是用绝对值编码器电机 还是得上电都去一下你要作为起始原点位置的信息,不然你也不好进行定位控制吧,我现在就这么想,用485读取位置信息,至少要用到起始数据,之后我哪怕不读,我也可以通过脉冲指令中寄存器信息了解现在机械在哪个位置,虽然可能没编码器反馈的信息准。

网友D:
回复 楼主:
建议还是持续的读取位置值,这样更靠谱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谢谢,我知道怎么做了。

网友F:
可以和汇川的客服沟通下,485通讯速率会低一些,CAN的话速度会快很多!

楼主:
回复 网友F:
嗯,我看实际需要吧,排除干扰问题,基本上485我可能就用来机械位置改动或者真的位置需要调整采用了,上电后找到位置后可能就不再使用,我也可以做一个手动回原点,到位后点击一下读取当前位置信号作为基准点,之后就用不到他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一点我想不出来,就是手动模式用通讯怎么实现,因为通讯的方式一般是用内部位置来做的,就是直接走到那个点,所以手动是不是就只能接脉冲线了? 谢谢。
手动进入点动位置调整模式,微调距离?需要购买比较昂贵的手摇脉冲信号发生器,简称数控系统的手摇手轮。
设定好点动距离,利用点动上升沿不就行了,按一次触发一次,何必需要手轮。再者手轮价格好点五六百,便宜的一百来块钱。也没有比较昂贵。

楼主:
你这是走脉冲指令形式吧?
如果用通讯方式不就是直接写入位置吗,估计做不到,用指令形式(plsy)这种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H:
汇川有现成的can通信(canlink或canopen),这二个文档不知,对你有没有帮助呢??

网友H:
回复 网友H:

楼主:
回复 网友H:
不胜感激!

网友G:
引用 楼主:
你这是走脉冲指令形式吧?
如果用通讯方式不就是直接写入位置吗,估计做不到,用指令形式(plsy)这种就不存在这种问题。
连点动都做不到通讯就是摆设。

楼主:
回复 网友G:
懂了,是我搞错了^_^

网友I:
断过电后现在位置当然要抓取,零点也可以比较。就是不需要装原点传感器。机械加工一个标记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