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0):
简单工程我会的,有个声明编辑,这个没有

我试了一下新建数据,但是新建数据在模拟的情况不执行,我把鼠标放上去有个登录目标的区别,我把POU 1删了再新建,也没有登陆目标了,模拟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了,哪里设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简单工程我会的,有个声明编辑,这个没有

我试了一下新建数据,但是新建数据在模拟的情况不执行,我把鼠标放上去有个登录目标的区别,我把POU 1删了再新建,也没有登陆目标了,模拟的情况下也不执行了,哪里设置

STEP1:在程序部件中建立多个POU(程序组织单元)

STEP2:在执行任务的任务名上右击鼠标,选择打开任务登陆,选择你要执行的程序(POU),即为你的程序分配任务。

注:上述步骤仅限于FX系列,FX以上系列只要建立任务-〉分配POU即可。

网友B:
你的结构化程序要添加到扫描中的,不然就是红的,不知道你是什么型号,以前用Q系列的时候是这么处理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专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再请教一下,我可以像在简单工程里面一样直接在程序本体里面分段吗,简单工程里用的是声明编辑,这个没有。
软元件注释的方法便捷一点的有吗,简单工程里有软元件注释编辑按钮,这个我只有去全局软元件注释里面输入,需要切换画面,不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