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打不开

楼主(2017-05-30):
就这样有个同事发给我程序,但是我用SMART软件打不开,不过这个程序也是这个软件写的,为什么我在我的电脑打不开,

网友A:
有可能是文件损坏了。

楼主:
别的都可以打开,

网友B:
回复 楼主:
shanxi 这个是吗? 文件图标本身就不对啊,你是不是选择用其他软件打开了?

楼主:
好像就是这个嘛,为什么都打不开,

网友C:
有可能是导出后的文本文件呢,试试导入看

网友D:
smart软件的版本问题,2.2可以开以下的,2.1开不了2.2 的

网友D:
新的smart是2.2版本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难道我要下2.2的,吗。。。

网友E:
应该是版本不够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E:
已经解决了,,是软件版本过低。。现在已经解决了现在

网友F:
换2.2版本的

网友G:
版本不对吧

网友H:
不是同一个软件吧

网友D:
回复 楼主: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