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变频器

楼主(2017-05-31):
三菱变频器FRa800外控正转怎样设置

网友A:
呵呵;FWD  REV端子找到没?
设外部控制,用这二个端子就行;

网友B:
A800的正转端子信号STF,以及端子速度选择信号RH RM RL其中一个或是几个和公共端SD接通,这就是外部端子控制的信号。
79号参数要设置成外部控制模式。

网友A:
STF  STR端子,另外PR79设成2或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