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AIW0怎么不对啊

楼主(2017-05-31):
(无正文)

网友A:
有直接模拟量转换的库指令可以用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我初学者,跟着西门子官网练习的

网友A:
补充一点,单指令来讲,是没有错误的,是不是你把AIW0的数字"0"输入成字母"O"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的是对的,有人说是跟组态有关系的,还有本体有没有模拟量也有关系,这些我还没学习呢

网友B:
看着AIW0没错,0也不是O,就是没组态也不会出错吧,不会是把I输入成L小写了吧

网友C:
没有模拟量通道不行,不要用AIW,可以用VW做输入,强制写数值进去测试。

网友D:
我也感觉是不是字母写错了。

网友E:
应该是哪个字母写错了吧,就算最初级的CPU都支持你的这几个运算的!!!!
LD SM0.0
MOVW AIW0, VW0
-I +6400, VW0
MOVW VW0, VW6
MUL 100, VD4
MOVD VD4, VD8
/D +25600, VD8
要不你把上面的一段复制到你的网络看看是不是有错!

网友F:
可能是减法指令哪里不能用AIW,你可以转换一下,把AIW传送到VW寄存器在去做减法试试

网友F:
你看看说明减法块的那个输入口可不可以直接输入AI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