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s7-200配台触摸屏

楼主(2017-05-31):
如题,要给s7-200配台触摸屏,7寸左右的,本来直接配西门子的就好了,但貌似为了节约成本,考虑使用国产屏。
我就想问下大佬们有些什么屏价格相对合理些,最重要的是通讯好通讯,画面比较漂亮的。
手里有个某国产的屏用modbus还要升级什么的搞了很久都没搞好

网友A:
随便找个国产的都可以。信捷,步科,威纶通,mcgs,显控,维控等。实在不行找我买。

网友B:
买个国产的,看下软件或是连接手册中,如果直接有西门子对应的PLC选项的那就好,不用做通讯程序,只是在屏新建工程时初始化设置下就好。

网友C:
这个国产就行,品牌很多。

网友D:
是S7-200还是S7-200 SMART,其实国产的屏很多,关键看有没有对应PLC的驱动

网友E:
呵呵;SIEMENS SMART700IE的屏价格也不高滴;

网友F:
就用西门子的V3,价格是相当的低了,卖屏的大部分是送通讯线的!!!

网友G:
用威纶通的TK6070iP型吧性价比高。

网友H:
威纶通的TK6070IP,价格400多点

网友I:
触摸屏这个东西国产的住够用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最终选的是TK6071IP

楼主:
回复 网友F:
要给我我也认为smart 700ie在西门子的东西里算便宜的了啊,老板说节约成本,然后就……

网友J:
国产的维纶通,昆仑通态,信捷,台达等一抓一大把,个人推荐用威纶通的,编程简单画面简洁,做通讯也很方便的。

网友K:
维纶用着顺手了,觉得快捷菜单形式也好用,工人也喜欢

网友L:
回复 网友E:
好像不是很稳定,我用过几台不咋的

网友M:
这个国产的价格应该都比较接近,选择自己熟悉的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