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驱动

楼主(2017-05-31):
想学伺服驱动,有哪位大神能指点一下,菜鸟万分感激…能发点资料和案例分析给我吗……谢谢了

网友A:
伺服常用的是位置控制模式,通常的是用PLC执行定位指令发出脉冲控制运行
可以先选择个有定位指令的小型PLC,看下指令这部分,再看下对应伺服驱动器的说明书,了解接线、参数设置这些
有以上两个方面,就可以让伺服动起来了。

楼主:
请问您有好的资料吗?能不能发点给我呢?

网友B:
选好品牌/型号,对应的使用手册先好好的看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您有好的资料吗?能不能发点给我呢?
如果是用三菱的,那可以到三菱国内的官网上下载,《FX3U用户手册 定位控制篇》和MR-JE-A伺服驱动器手册,有这两个资料就可以了。

网友C:
可以看看伺服的说明书,在加上实践。

网友D:
手头有啥实物就去研究啥,大体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