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厂用电节能

楼主(2017-05-31):
250KW电机运行电流300A如果改为200KW电机,可以节约多少电,如何计算

网友A:
负载呢?负载不变?

楼主:
负载不变

楼主:
负载为风机,

网友B:
仅能节省一点无功电流,如果你工厂里有无功补偿,那节省的无功没多大意义。而对于有功部分,几乎未变。

网友C:
重新设可以考虑改小电机,改造也要费用,改的意义不大。

网友D:
哈哈;还是原来的负载的话,意义不太大;

网友E:
重新购买一台200KW的马达,也要上万块钱,节能不省钱呀。
你风机的运行工艺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启动到达一定的时间以后,可以低速小风量?可以考虑购买变频驱动器来获得节能效果。

网友F:
负责要是持续不变基本上没什么意义!

网友G:
改的意义不大

网友H:
改造意义不大 ,尤其是有功率补偿的地方。更没意义

网友I:
关键够不够啊

网友J:
原来的启动方式是????

网友K:
节能改造得综合考虑!

网友L:
用变频器吧

网友M:
风机负载,要不要与原有的设计相匹配(这个我不懂);而从以上回复来看,改电机节能意义可能不是很大。

网友N:
改的话不划算,要投入很多,效益也不明显。

网友O:
是否属于大马拉小车范畴,如果不是,电机改小了就会变成小马拉大车,功耗反为大了。

网友P:
改电机没意义,加就地补偿可能还有节能空间,
电机功率不同,轴中心高和底座尺寸都可能不同,基础和底座处理需要很长时间,一般不会考虑改,除非负载加重,不得不加大电机。

网友Q:
负载不变的话,只是给技改组徒增麻烦。

网友R:
只能节省无功功率 投资还比较大表情折腾啊这是

网友B:
250KW电机运行电流300A,如果运行电流低于300A,还可考虑更改电机的连接方式,将原来的△改为Y。
本人就曾改造过,也是风机负载,原来电机75KW,△方式连接,运行电流85A。我将其改为Y,运行电流降为60A,至今该电机仍在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