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寄存器D

楼主(2017-05-31):
关于寄存器D,如何将寄存器里的数据分成上8为和下八位?

网友A:
and 00FF 和FF00 试试

网友B:
目的没说清楚;
是想把上下8位分别存入不同寄存器内?

网友C:
用除法指令
DIV D0 H100 D10

D0--你原来的16位寄存器
D10--分割后的高8位
D11--分割后的低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目的没说清楚;
是想把上下8位分别存入不同寄存器内?
就是这个意思

网友C:
以上的除法指令,不就是你想要的结果吗?
高8位=D10
低8位=D11

楼主:
对的老师,谢谢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老师:这样写程序我不太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老师:这样写程序我不太懂!
就是把寄存器的值用2进制表示,然后放到M100-M115里面。

网友C:
其实楼主并未真正的弄懂,自己慢慢的悟吧,关键是你需要清楚字、位、10进制、2进制、16进制,当你明白以上知识点后,自然也就明白了。

网友E:
低8位好取,主要是高8位;好像用移位指令也可以实现。
也可以查查有无针对性的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老师:这样写程序我不太懂!
就是把寄存器的值用2进制表示,然后放到M100-M115里面。
哦!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不应该是K2应该是K4吧?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D: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实现的方法很多;
如你把对应的寄存器传送到K4M100内;那么K2M100就是低8位,K2M108就是高8位;
老师:这样写程序我不太懂!
就是把寄存器的值用2进制表示,然后放到M100-M115里面。
前面的k2表示什么意思?

网友C:
K1M100就是有4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
K2M100就是有8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
K3M100就是有12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M108、M109、M110、M111。
每个继电器就是1个位,16个继电器就是16位,相当于1个字。
理解字、位可以借助于计算机上的计算器,在查看栏目,选择程序型,任意输入一个10进制的数字,然后转换10进制,转换16进制,2进制,单字、双字,看看数字怎么变化。

网友B:
K4表示16位,k2当然就表示8位了;
你不是想要高低各8位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K1M100就是有4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
K2M100就是有8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
K3M100就是有12个继电器M100、M101、M102、M103、M104、M105、M106、M107、M108、M109、M110、M111。
每个继电器就是1个位,16个继电器就是16位,相当于1个字。
理解字、位可以借助于计算机上的计算器,在查看栏目,选择程序型,任意输入一个10进制的数字,然后转换10进制,转换16进制,2进制,单字、双字,看看数字怎么变化。
知道了!感谢各位老师的鼎力相助,时间太赶,没有过多的时间去看书,以前在大学学过数字电路,懂一点点字,位,双字。

楼主:
引用 网友B:
K4表示16位,k2当然就表示8位了;
你不是想要高低各8位吗?
知道了,谢谢您,我用了乘除法实现的。

网友B:
条条大路通罗马;
用什么指令来实现不主要;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M0到M15是放进了D0中去了,上八位和下八位,也放进D2D1里去了,比如我如何用H257F在M0到M15这十六个中间继电器中表示出来?这个程序该如何写简单一点。谢谢!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M0到M15是放进了D0中去了,上八位和下八位,也放进D2D1里去了,比如我如何用H257F在M0到M15这十六个中间继电器中表示出来?这个程序该如何写简单一点。谢谢!
H257F换算为二进制就是0010 0101 0111 1111,对应M15 M14 M13 M12 ......M3 M2 M1 M0

楼主:
引用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还有一点就是M0到M15是放进了D0中去了,上八位和下八位,也放进D2D1里去了,比如我如何用H257F在M0到M15这十六个中间继电器中表示出来?这个程序该如何写简单一点。谢谢!
H257F换算为二进制就是0010 0101 0111 1111,对应M15 M14 M13 M12 ......M3 M2 M1 M0
懂了!谢谢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