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三菱plc指令

楼主(2017-05-31):
各位大神,指令SEGL如何应用,在此谢谢指导!

网友A:
七段译码;
将前面寄存器的数值直接译成七段码;

网友B:
现在很少用数码这些现实了,触摸屏都普及了,用触摸屏做数值显示方便。

楼主:
能介绍一下如何快速记住指令的方法吗,还有那些指令是比较常用的,麻烦您指导一下!

网友C:
你的指令SEGL是专用于显示数码管的控制电路,比如说,电梯的楼层显示,当电梯停在第7层,楼层数据寄存器D0=7,那么此时数码管的a、b、c使能,此时显示7。当楼层寄存器D0=8,此时的数码管的a、b、c、d、e、f、g使能,也就是说所有的段全部接通,此时显示8

网友A:
呵呵;一个数码管就要占7个输出点,加小数点就8个了;
PLC上8个点的成本已经比一个文本显示器还要高,所以这个指令基本上用不上了;
真要带数码管,也是要用带译码器的,节省点数;

网友B:
这个指令就是属于目前不常用的指令,因为现在屏普及及价格便宜,有些指令会随着技术发展被其它功能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