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传送皮带用的变频器,不定时报OV1,查说明书是恒速时过电压,加速时间调到15秒,该机好像不能显示母线电压的,只有输出电压显示,一天大约都有二十次左右,请大家指点下。谢谢。

网友A:
测母线电压,老机子查主电容容量。

网友B:
先测一下直流母线电压,可能是直流母线检测电路故障

网友C:
  不知你的负载是不是大惯性负载,是否接制动电阻?先排除负载原因与制动回路故障,其次检查电压检测电路。

楼主:
不是大惯性的,换一个新的,能正常工作。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出故障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D:
传送带有卡阻或有冲击负载【物料突然增加】,相当于让快速运行的设备突然减速,产生制动效果。办法:1.均匀投放物料。2.加制动电阻或制动单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