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一台设备改造,遇到一问题,阶梯形连续控制比例阀进行加压力,时间很长,慢慢慢慢的加,如果要用比例阀给予数值一定的压力我还有思路编程,现在连续的线性或阶梯形加压,直接没有什么思路,plc用的西门子s7-200smart,emam06模拟量模块,smart700ie v3 触摸屏,求助大神给你帮助,解决问题一定有奖,谢谢

楼主:
比例阀放大版控制用0-5v电压作为控制信号

网友A:
线性是压力和时间的关系吧.
这个要大致了解,阀位和压力的关系.
然后规定时间和步长,按照阀位和压力关系大致走,用到达压力停止.或者随时调整,这种比较难.

网友B:
1、需要现场测试,什么样的输出数值对应什么样的输出压力,虽然麻烦,但是没有捷径,自己掂量。
2、线性控制,还是需要实时反馈并进行监控比较好。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台设备原先是操作工每隔二三分钟拧一次电位器,压力反馈有吨位表显示,我现在就是主要替代人工拧电位器的动作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调试肯定是极其麻烦的,但是我现在连控制比例放大的思路都没有

网友A:
既然是为了替代简单的人工,精度要求肯定不高,那好办.

楼主:
回复 楼主:
虽说精度不是很高,就是阶梯形发送信号施加压力,替代人工拧电位器,但是编程方面对这个毫无经验,感觉无从下手

网友C:
感觉就是时间跟电压的函数关系,怎么编这个函数具体问下西门子客服吧。

楼主:
回复 网友C:
西门子客服还管怎么编程啊,那我得打400电话问一下,谢谢

网友C:
你什么都可以问啊

网友D:
考虑一下多速段运行那样的控制模式可以么

楼主:
回复 网友D:
类似变频器多段速是可以的,我这个也可以,分段执行,只是这样的多段速,我不会,求指教

网友E:
买一块放大板吧,可以调节MAX,MIN,比列斜升,比列斜降,PLC输出BCD码信号给放大板。

网友F:
直接用压力继电器控制

网友G:
比例阀输出也做成曲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