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我现在是ex 4.0的安装包,后去官网补装了一个0.6的补丁包,但是还是没有找到这个系列屏,这里看看你们用的都是啥软件!!

网友A:
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试试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试试吧。
不行啊,我就是放在op 位置然后还是没有4502ww 这个选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型号:GP4*02WW,在GP-Pro EX V4.0软件安装完成后,还需安装补丁程序(补丁程序文件位置:GP-Pro EX V4.0软件安装目录/Pro-face/GP-Pro EX 4.0/OP/,双击YTSetup.exe文件执行安装补丁程序),之后才能在GP-Pro EX软件中找到试试吧。

网友B:
把OP文件夹下的文件,都显示出来(因为隐藏了),点击安装YTsetup.exe

网友C:
竟然还有用这种屏的?是因为便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