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一下这个归一化的处理什么样的呢?看了好多遍还是看不懂。感谢

楼主(2017-05-31):
为何归一化后横坐标为TAU的多少倍,而波形图缺完全没有变化

网友A:
对啊,上面那图的秒,是个RC的近似数.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不明白为什么下面坐标横轴编程"tau"

网友A:
就是无量纲化.
电压用满压的百分比,时间用RC常数比.
如果用s,那RC和s相差很多,就很难画了.
你自己画一下看,假设R=1k,C=1u.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还是没有完全理解,RC常数比是怎么样的数呢?什么哪个比哪个呢??怪我愚钝。。。

网友B:
回复 楼主:
时间常数电阻X电容,当电阻单位是欧姆,电容是法拉,得到的单位是秒。一般认为3-4个τ电容的电充满

网友A:
t/RC
你照我说的,假设不用t/tau,你用s,ms,试试,能画出来图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自然是画不出来。。但下面的图单位为1tau,2tau,3tau...我不明白这个单位是怎么转化而来,和t/tau这个有什么关系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就算我明白了电阻*电感后单位为S,但后面的1tau,2tau和三到四个tau电容充满电视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能用tau来表示呢?

网友A:
晕,你就认为时间单位是s?不可以是0.1234小时?
你把tau当时间单位,就是这个意思.
当一个时间(比如RC),和s,min,h相差太大时,为什么不能就用RC(tau)当时间单位呢?
像上面你用s画图不好,那用什么好呢?让你选取一个合适的时间轴,你想选什么呢?
用tau,也可以说是一种数学上的便利.1-e,那个e的指数怎么能让结果和1比较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是个单位楼主就不理解了。假设原先是以公里为单位,现在换成华里了,这个转换关系楼主知道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不是就是说把t/rc直接用“tau”这个单位来代替呢?发觉我好愚钝,大哥你解释了这么多我都还没理解透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就是t/rc来用tau代替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只是换了个坐标关系,下面是tao,如果得出tao等于2秒,就把上面的对应的两秒时间的电压值带入,重新做了张表。楼主实在不能理解,就自己构个函y=2x,自己画个曲线,再把用y=3z,x=2t画z和t的曲线,如果楼主还不懂,先去看中学数学课本。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下面那两个公式的单位的转换很容易理解啊,我感觉开始有点理解了,之前我一直以为R和C是固定不变的,现在感觉下图的C是一个变量,所以才会有不同的tau,请问是这样子吗?

网友B:
楼主还是看不懂,下面标的是tao,就是tao是变量。下面标C才说明c是变量,还是多看看初中的数学吧,了解如何作图

网友A:
t是时间,它是多少多少秒.
也可以说它是多少多少tau.
当你用秒方便,你就用秒;当你用tau方便,你就用τ.τ=RC,就是一个单位,或者叫参比量.
比如你说一个人的身高,有人用公里,有人用毫米,也许都觉得不好(米差不多),那你就用姚明.你的身高是0.8姚明,我的是0.7姚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说tau是一个单位,这样我就能理解了。。。感谢您为我解释这么多,还打了这么多的比喻!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请问么tau和t之间是怎么转换的呢?

网友B:
回复 楼主:
tao就是秒,只是RxC得到结果不同不是固定值,可以1s,可以1.2s。楼主你脑子转不过湾,横坐标我可以设1s一个也可以设1.2s一格,我求tao是1.2s,只要把横坐标改成1.2s一格不就是1tao一格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噢噢原来tau的单位和t的单位是一样的,可以为s,ms,h,我以为tau是个其它东西了

网友C(2017-07-22):
回复 网友A:
精辟  通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