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插补控制请教

楼主(2017-05-31):
最近做的一个项目,本来是用普通的点对点控制,听别人说要是用3轴直线插补来控制,效果会更好,但是那个人也说不清楚好在那里,想请教一下有做过插补项目的大神,,用插补控制比不用插补控制好在哪里??

网友A:
插补可以直接走出斜线等路径,如果不带插补要么是每个轴单独运动,要么是几个轴同时用几个指令同时执行。
有插补功能,使用方便、效率高,当然成本也高。

网友B:
插补比不插补,行走的轨迹更加好看,当然,如果行走的过程不重要,而是看重结果的话,用不插补,成本低廉。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走插补精度会更高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走插补精度会更高吗?

网友C:
用了插补就是整个运动过程的联动控制
不用插补就只控制结果,最终的定位,运动过程不控制。

网友B:
引用 楼主:
走插补精度会更高吗?
精度,只取决于工业控制部件的性能,比如说伺服驱动系统的机械部件,厂家出厂的时候,设定好的运动精度,跟控制程序设计的关系不是很大。

网友D:
呵呵;用不用插补取决于你几个轴是否有运算关系,与精度无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