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面板  停止显示里的直流母线电压为557v,  先在没有按模块和一个开关接触器《有两个开关接触器>,我用的555v电源直接接的电路板上,现在一通电就报poff故障,我检查什么地方

网友A:
  如果变频器带缺相检测电路,你直接供直流电源时也会报P.0FF故障的。有的变频器的接触器带有一个检测接触器是否吸合的触头,当接触器不吸合时也会报同样的故障。

楼主:
把缺相检测电路的光耦一侧短接,能不能屏蔽故障

网友B:
应该是光耦的问题,信号检测不到

网友C:
估计是缺相保护吧,你看看有没有缺相检测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