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电机是带电容的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带动。变频器不能驱动容性负载,会炸机的。
+2

网友B:
就是一台非常普通的异步电机,仅仅是3相220V稍有点麻烦,但可以通过改变电机的连接方式,如果电机在220V时的连接方式是△,那就可以将其改为Y,这样一来,就可以使用普通380V的变频器了。

网友C:
呵呵;带电容的,是单相电机;
用变频器的话还是电机换了吧;

网友B:
如果是单相220V电容式电机,也可以将电容去掉,这样一来,从电机内部的出线就变成了3根,此时就可以使用3相220V输出的变频器了。

网友D:
回复 网友B:
只有2个绕组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网友D:
只有2个绕组怎么搞

见以下图,N端的1根线(电机内部2根线已经连接,仅能看到1根线),L端有2根出线,分别连接电容,将电容拆除,此时不就是3根线吗?

网友E:
上面的图电机能转吗,不是标着正反呢吗。

网友F:
单相电机,用变频器不行,但可以像电风扇那样调速。也可以通过电磁滑差离合器方式调速。一个有级,一个无级。

网友G: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的话是三相绕组形成旋转的磁场,互差120度,然后静止的转子就相当于切割磁感线,然后他会受到力的作用,然后转子就追随着旋转的磁场转起来了,理论上他是追不上的。
所以变频器带的电机需要有三相,不是需要三根线,你给的图里边只有两相,但是他为什么会转,也是形成了旋转的磁场,他是靠那个电容形成的,如果去掉电容他是转不起来的,这时候你需要用手去把他掰转他就可以转了,为的就是形成旋转的磁场。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H:
这是单相电机,不能用变频器带的。

网友I:
6楼,你这个好像是带离心开关的单相电机吧,肯定不是正反停。

网友B:
电容所产生的磁场是90度,而变频的磁场是120度(2相),从纯理论上说有点不对称,但他毕竟仍然是旋转磁场,应该能够转动,可能在功率、效率上有点欠缺。
以下是本论坛以前的讨论,大家可以看看: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06020&page=1

网友J:
这种还没试过,不知道能不能用变频器,有副绕组 电容启动 有谁试过没

网友C:
呵呵;一个电机与变频器相比没多少钱,真要用变频的话还是老老实实的去换三相的电机吧;

网友K:
看来谁都没有试用过
8W电机,没看错吧,还要用变频器?看不懂
想要调速,拆个电扇上的调速器

网友L:
引用 网友G:
三相异步电动机转的话是三相绕组形成旋转的磁场,互差120度,然后静止的转子就相当于切割磁感线,然后他会受到力的作用,然后转子就追随着旋转的磁场转起来了,理论上他是追不上的。
所以变频器带的电机需要有三相,不是需要三根线,你给的图里边只有两相,但是他为什么会转,也是形成了旋转的磁场,他是靠那个电容形成的,如果去掉电容他是转不起来的,这时候你需要用手去把他掰转他就可以转了,为的就是形成旋转的磁场。
希望对你有帮助。
单相电机接变频器可以转,但会发热

网友F:
主要是-单相电机内部的启动绕组和电容。不能运行中变频。如果拆了启动绕组和电容,运行中变频就没问题。但是启动就没能力了。哈哈

网友M:
回复 网友G:
大神 简单明确。。。

网友N:
单相变频器见过有卖的,就是没用过,有免拆电容的

网友F:
回复 网友B:
就是以前的讨论,我记得曾经有说专门做单相电机变频器的,我还问过电机专业的人士,他说,如果要是去掉了单相电机启动绕组和电容,只给单项绕组变频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单相电机还需要有一个异步启动,否则自己转不起来,要么外力给个旋转力,要么启动后去掉它,再接入变频调节。总之挺麻烦的。不是简单的使用。要做工作的。

网友O:
看看这个行不行?

网友F:
回复 网友O:
哈哈,这个应该行。是定制的吧?专门给单相交流电机变频调节的。是无级调节的。但是,需要把单相交流电机自身的启动绕组和电容器拆掉了才行。

网友P:
知道单相电机的启动绕组与运行绕组为什么在空间分布上差90度,因为电容电流超前电压90°,单相交流电在电机转子中也能产生感生电流,却失去了方向。

楼主:
谢谢各位,结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