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从来没听过这个词,所以发上来问问!!!

网友A:
悬空?两头都不连接?

网友B:
电路中有一个公共或专用的接地点,但是这个点并不和实际的大地连接。
比如说通讯线和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到一个这种悬空接地点,这些通讯线的屏蔽层就做了等电位连接,但是并不是真的接地。

网友C:
信号地做悬浮处理,从字面看来是不与大地连接,应当如2楼所说。
我的简单理解是不接地(不一定准确)。

网友D:
悬浮就是不接地

网友E:
就是信号地不要接地

网友F:
同意二楼意见,我认为只是暂时悬空,方便下面施工

网友G:
正确的处理方式是,信号线的屏蔽层一端接地,一端悬空

网友H:
我感觉也是不要接地。

网友I:
参考电位,做悬浮处理。意思是此线不能接大地。

网友J:
应该不接地

网友K:
从图看这是一个压力测量回路,使用了MTL5541安全栅,其电源/输入信号/输出信号是相互隔离的。通常一个系统只准许有一个接地点,如果出现多点接地,由于地电位不可能完全相等,接地点就可能构成回路,回路中的漏电流(再通过电子电路放大)会对测量造成误差。安全栅已有接地点,可能是为了避免出现多点接地,所以技术要求SH信号地进行浮空处理。
但这技术要求在现场是很难做到的,就算采取措施浮空了,仍然有导线与地的分布电容存在,仍会出现干扰。而安全栅本身就是一个多重隔离设备,其任务之一就是用来解决多点接地问题。由于输入/输出在电气上是完全隔离的,即输入/输出间没有共同地,所以可以克服干扰。

网友L:
赞成7楼说法!

网友M:
这里应该悬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有一个公共或专用的接地点,但是这个点并不和实际的大地连接。
比如说通讯线和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到一个这种悬空接地点,这些通讯线的屏蔽层就做了等电位连接,但是并不是真的接地。
按照您的意思就是先临时接到接地排上,到了现场接地排在做接地处理?

网友N:
屏蔽层SH悬空
专用地线接地!

网友B: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路中有一个公共或专用的接地点,但是这个点并不和实际的大地连接。
比如说通讯线和模拟量信号线的屏蔽层接到一个这种悬空接地点,这些通讯线的屏蔽层就做了等电位连接,但是并不是真的接地。
按照您的意思就是先临时接到接地排上,到了现场接地排在做接地处理?
不是,悬浮接地,这个地并不是大地,是一个等电位点,不是临时措施,是一种防干扰措施。

网友O:
空置,什么也不接。

楼主:
引用 网友N:
屏蔽层SH悬空
专用地线接地!
你这个说的我赞成,版面图有专门信号接地的地排!

网友P:
电缆的屏蔽层悬空,不做真的接地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