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力控6.0组态碰到的技术问题

楼主(2017-05-31):
希望能得到老师的帮助

网友A:
温度设定值写进去是不会变化的,软件是不是一直在写,重启写进去的是0.检查一下数字框对应的脚本或属性设置。

网友B:
自己输入的用内部点,有个保存数值的地方勾上.
或者写进历史数据库,勾上保存作为下次初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