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今天一台设备更换电机后,0.75换成1.5的。变频器带的。。启动后加速能听到电机里面加速的声音。但是电机是不转的。
以为是卡住了。。但检查后负责是ok的。。怪事变频器也不报警。电机也不转,但能听到加速的声音。。是图中这种
后来检查是接头一根线断了。。
怪事怎么不报警缺项能??还能听到加速声音。。。

网友A:
一般缺相变频器是会报警的,电机不会听到嗡嗡缺相的声音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报警,不是缺项声音,是加速声音。。。

网友B:
加速的声音你听得到是真的么,有监控变频显示的频率么

网友C:
加速的声音仍是电磁振动声吧;有一段时间看百度知道,经常看到有听到电流声的。
(小电机)通电不转有声音,通常可先检查是否缺相。

网友D:
有很多变频器 缺相报警是可以设置的!也就是说可能你的设置有问题

网友E:
要功能强的就用大品牌吧

楼主:
变频器加速的声音我听太多了。就是轻轻的次次声,这个我们没有设置过,厂家来了什么样就行。我用手一拨电机来回转。

网友F:
富士的老款产品,以前拆过很多这个系列的产品,从电路设计上看,应该没有断线掉相功能,市面上也基本上找不到,主要是以前从日本过来的旧机台上自带的

网友G:
我也感觉是缺相

网友H:
所以凡事都事出有因。不会无缘无故就出问题。

网友I:
一般这种情况都是缺相的多

网友J:
可能是变频器忘了报吧。机器人也有失误的时候。

网友K:
看看输入电压正常吗?
负载如何?

网友L:
前段时间遇到一台,变频器报警过电流,同事把电机换了还是不转,我说是缺相,经检查是电线断一根,原来的电机也还好的。换线正常

网友M:
换变频器试试啊

楼主:
回复 网友M:
故障是缺项,但是变频器也换了。。原因是原来是0.75电机现在是1.5变频器小了。。
线接好后开一会报警ol1

楼主:
回复 网友K:
毛病是线断了缺项,但变频器也换了 小了报警ol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