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5-31):
200/5电流互感器中穿入2根粗细不一的线缆,单线穿入没有绕圈,请问如此接线最终电表的读数是否为两根电缆用电总和?求助了度娘,答案五花八门,小弟实在无法判断,求大神给个标准答案!!!

楼主:
现在2根电缆的读数比原来单根粗线月度计量读数还少,难道相互抵消了?

网友A:
穿入同一互感器的两根电源线必须是同相序的电源。

网友B:
穿入两根不同相或者同相而电流方向不同计量都不正确。

网友C:
首先要同一相的电缆,再就是假设粗线从电流互感器下面往上穿,细线也要一样(到负载或到电源的方向应该一致)。

网友D:
这两根线的来源和去向如何。
或者,看用钳形表测量,可否比较。

网友E:
估计2根线是不同相的或者2根线相位是反的的
这样是不允许的

网友F:
穿两根线就是两匝所以读出来的电流小了一倍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穿两根线就是两匝所以读出来的电流小了一倍
这是什么逻辑?

网友G:
穿互感器要同一相,电流方向一致。可用钳表测量一二次电流来对比。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穿两根线就是两匝所以读出来的电流小了一倍
这是什么逻辑?
互感器穿一根线就是一匝如果绕一圈就是两匝那么同一相穿两根线不就是两匝了吗

网友H:
我看也是互相抵消了。

网友I:
7楼说的有道理,互感器一般是一次侧扎数是1 ,也有2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穿两根线就是两匝所以读出来的电流小了一倍
这是什么逻辑?
互感器穿一根线就是一匝如果绕一圈就是两匝那么同一相穿两根线不就是两匝了吗
你这逻辑可以啊。两条线一起穿视为一匝,仔细去看看书吧。

网友J:
是同相序的吗,钳形表卡一下实际电流是多大再来看是不是抵消的问题

网友K:
楼主的做法如果是电流同相并且两根电线的电流是同向只是增加了线径,电流表的读数应该是两根电线的总和。增加匝数是电线穿过互感器之后,又绕回来再穿过互感器是两匝;再绕回来穿过互感器是三匝。

网友L:
   我现在作不了具体的分析,只能估一个大概。
   如果两根线是并联使用的(不考虑线径的不一致因素;事实上,线径不一致通常是不允许并联使用的),则应当与两根线单独计量的效果是相同的。
   如果两根线接的是不同的负载,且均为阻性负荷,想来也应当与分别计量的效果相同(不考虑计量误差)。
   倘若接的是不同的负载,而其电流相位又不一致(或者说功率因数不一致),则可能会存在计量误差(亦在其余接线正确的前提下)。
   有条件者,可以做相关的试验、并根据电工原理作出分析。
   以上叙述,不排除欠全面和推想错误。

网友M:
不是同相的原因。试想一下,如果穿入三相的三根线,并且电流相等,则电流互感器二次侧就设电流了。

网友N:
同相同向。

楼主:
回复大家:1、互感器检测的是输出侧电流,那就不存在相位不同的情况。2、两根电缆分别供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一处生活用电,一处带有动力的生活用电。原来只统计粗电缆的用电,上个月将细电缆穿入互感器后发现月度用电了变少了,与往年同期相比也少了1000多度电,故怀疑接线是否有问题。现已分开计量,待下月继续观察后分享结果。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互感器装在输出侧,那样还可能不同相吗?应该不会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J:
有机会去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D:
分别去向不同的地方使用。互感器在输出侧,一个不会不同相吧

网友O:
引用 楼主:
回复大家:1、互感器检测的是输出侧电流,那就不存在相位不同的情况。2、两根电缆分别供两个不同的地方使用,一处生活用电,一处带有动力的生活用电。原来只统计粗电缆的用电,上个月将细电缆穿入互感器后发现月度用电了变少了,与往年同期相比也少了1000多度电,故怀疑接线是否有问题。现已分开计量,待下月继续观察后分享结果。

不论互感器安装在哪一个位置,连接不同的负载也会存在连接到不同相位的电源上的可能,因为你有可能从另两个互感器中的任一个互感器取到不同相位的电源(特别是三相负载与单相负载混合的线路)。

从理论上来说,不论多少根电线穿个这个互感器,接多少个负载,线径多大,只要都是同一相电源,穿过互感器的方向一致,那么计量的都是各条导线通过电流的总和。

多根导线穿过同一个互感器与同一根导线穿绕同一个互感器多圈是两回事,不能混为一谈。

网友P:
回复 网友F:
你的观点我不认同,他是大小不同的两根线一起穿的,并不是说从下往上穿了两次(两圈),所以当为一匝(一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