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力矩控制器输出电压不可调

楼主(2017-06-01):
力矩电机控制器,电位器开始调一点就有输出电压380V,再往上调一样,三相电压平衡,但是电位器再往回调时调到零,电压还是380V,过几秒钟回到输出零电压!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力矩电机控制器,的可调电位器是外接的,还是主机上自带的?
外接的,检查外部链接线路。本机自带的,需要做软故障排除,然后再做硬故障排除(恢复出厂参数的设置)。

楼主:
电位器正常的?

网友B:
换了控制电位器才出的问题吧

楼主:
没有,出了问题换的电位器,LM324四个都换新的了,LF353也换了,二极管三极管电阻都量了,没有发现问题?

网友C:
看看驱动变压器的驱动电压,如果电压不对,就会这样,曾经修过这个问题。

网友B:
这种驱动板的换过电位器就经常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现象,现在我的不敢用了

楼主:
感觉坏了就没有什么维修的意义,坏了后会经常在出问题

网友D:
没用过,感觉输出滞后的意思是不是。

楼主:
不是,原本是70到360V连续可调,现在要么0V要么380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