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伺服电机通过1:20的减速机后,连接圆盘类型的转盘负载,转盘是竖起来放置的,主要动作就是按工位旋转定位,已知圆盘整体质量260kg,直径1.3m,转动周期5s的样子,现在通过这些参数如何选型?我查阅资料说这种类型的负载转动惯量是主要的选型依据,不用考虑力矩,转动惯量J=1/2MR^2。那之后怎么算?除以减速机吗?就是电机的转动惯量了?
请师傅们知道一二,谢谢

网友A:
先从手册上找到伺服伺服电机的转子惯量M1,在通过公式(不要问我用什么公式,这种资料网上很多)算出负载的惯量M2。然后计算出惯量比I=M2/M1.一般来说I在5到10之间是合适的范围,低于5浪费了伺服性能,高于10响应迟缓。
伺服选型一般主要涉及到的速度匹配,惯量匹配,扭矩匹配三种。
如果你比较懒的话可以直接把负载参数交给代理商,让他们帮你选。我们也有代理汇川的伺服,可以过来咨询的

网友B:
哦,不错。这种选型选择很有参考价值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师,你帮我算得了,哈哈。 比较难选,可能还涉及到角速度、角位移什么。

网友C:
选型有学问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可以私信我,留个电话,下午可以回个电话给你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我需要去好好学习一下,现在手头的一些简单模型计算好像不能适用这个情况,这个类似圆盘 Jk=1/2*M*R^2 台达一份PPT中说,这类负载不用考虑扭矩,只需要匹配惯量即可,最终电机轴端的J不知道是不是Jk/20(减速比),我想应该没这么简单吧,何况我算出来单位是kg.m^2  汇川电机选型手册上都是10-4kg.m^2 数据相差太大,昨天我估算使用2.2kw的伺服电机。是不是太唐突了。

楼主:
谢谢老师,号码已经删除。

网友A:
回复 楼主:
记好了 你还是删了吧,小心别人打爆你的电话

网友A:
回复 楼主:
你也是湖州的?缘分啊

网友D:
可以咨询下供应商的技术人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问了,和我说了一些角加速度,加减速时间,角位移什么的,这些数据我没有,就是获取了一份excel计算公式表格,不过也够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