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VF-7F故障求助

楼主(2017-06-01):
松下VF-7F 220V 2.2KW运行中降频报OL过载,查模块应该类似STK621-300,STK模块内部限流电阻经FO输出端,量VSS(N)与FO单向导通,导通时阻值45欧左右,FO与ISO那个报OL?

楼主:
上图是松下VF-7F 1.5KW电源图,图中-4.58是怎么搞出来的?

网友A:
这个都有可能,过载就是电流大了,ISO好像接电流传感器,-4.5就是负压整流得出的,D14是反向的,如果是正方向的就是正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