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我手头有一个工程 需要控制38台电机(4KW),204台阀门(24Vdc电磁阀控制开关)要在电脑上实现启停泵,开关阀门,监控电机和阀门状态。应该选用什么样的PLC 貌似一般PLC没这么多点啊

输入需要446个点 输出需要242个点 我只会西门子的200怎么弄?几个PLC通讯也没用过,没底啊。监控软件用什么,如何通讯?想想自己还是技术不行啊。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网友A:
楼主算算需要多少输入输出点,1个PLC不够,就多用个。通过。通讯,或者通过扩展机架

网友B:
选中型的估计能差不多

网友C:
呵呵;大中型PLC几千个点也可以配置起来的;价格不是问题的话,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可以用一个中大型的PLC主机然后带一批现场总线适配器,就可以扩展到几千个点了

网友D:
如果敢兴趣的话 可以私信留个电话,我们可以提供整体的方案选型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手头有一个工程 需要控制38台电机(4KW),204台阀门(24Vdc电磁阀控制开关)要在电脑上实现启停泵,开关阀门,监控电机和阀门状态。应该选用什么样的PLC 貌似一般PLC没这么多点啊

输入需要446个点 输出需要242个点 我只会西门子的200怎么弄?几个PLC通讯也没用过,没底啊。监控软件用什么,如何通讯?想想自己还是技术不行啊。求大神们给点建议。
446+242=688,你只会S7-200或者S7-1200的小型机,也敢于承接如此巨大的工程?
1、用3台S7-1200的独立控制器,来瓜分688个点数,组网互联互通。
2、购买S7-300的控制器实现。

网友E:
至于要和电脑联网,还有在电脑上安装监控软件,实施发令控制,需要购买西门子公司提供的正版授权的WINCC组态软件。
话说688点数的工程,造价绝对不能低,尤其是需要上位机的组态系统,至少电气控制系统的投资费用,上六位数是正常,并且合理的。

网友F:
西门子300吧,上位软件可以便宜点,用国产的.

网友G:
只会200的话,用TDS-735串口服务器,这个东西可以映射出来三个串口,每个串口带一个PLC和扩展模块,我之前做过12个TDS-735组网的,每一个带三个200和其扩展模块,我想是完全可以满足你的项目,组态软件当时用的是组态王6.55。
大概意思就是:一个通讯服务器对应一个IP,一个IP下有三个串口,每个串口都有一组200和扩展模块,把这些服务器挂到局域网内,上光纤到监控室,组态王就可以通讯所有网内在线的设备。

网友G:
smart200和200区别不大,但是smart200有以太网口这个组网通讯起来比较容易,扩展能力也还是可以的,建议使用此方案,1200的话和200区别比较大,一时半会还是搞不出来的。

网友E:
既然用多个PLC通讯,都没有搞过,用模块机,也不敢搞,那直接做转包商更加实在,收取工程的中介费,不但不用担风险,又可以双手架到身后,大摇大摆的去学习大工程的控制技术。

网友H:
要选择中型PLC了

网友I:
多用几个PLC然后组网就可以了。

网友J:
出的起钱就不是问题
可以根据现场情况,或集中,或分部,或远程

网友E:
从专业领域考虑,和系统的简易性,和易于维护的角度考虑,还有以后的扩展性,用模块机是最主流的方案。
要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看到这么大型的,和对于集中控制有很多要求的系统,甚至随时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要进行软硬件技术改造成为可冗余的系统,却用了N台小型机来拼凑出来,未免太业余了呀。

这就跟以前铁总公司的兜售火车票的网站一样,说花费了2000多万搞的售票网站,使用效果却跟一个大学生用业余时间私人搞出来的网站效果相同,能不挨喷得满脸口水吗?

网友K:
用多个小型机做出来实在是太业余了!!!

网友L:
如果只是开关量,在电脑监控一下开关状态,开关操作一下,不会很难吧?看现场情况,用分布式IO,多用几台PLC组网都可以。电脑上监控用国产的组态软件也很不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L:
如果只是开关量,在电脑监控一下开关状态,开关操作一下,不会很难吧?看现场情况,用分布式IO,多用几台PLC组网都可以。电脑上监控用国产的组态软件也很不错。
分布式IO的结构,并不是分布式的主机控制器的结构呀。分布式IO的原理,就是一台主机,扩展多个远程IO模块。

网友M:
单个plc的话 一般是128加128
最多4个plc通讯就可以了。
不难做。
用中型机更容易做。  可能稍微贵点

网友F:
楼主被这些方案吓坏了.
实际上,楼主的点数可能有问题,还应该有更多.

网友N:
用s7-1200plc加ET200s丛站就可以实现。

网友O:
试了L,Q系列的做这些开关量点多的比较好做

网友P:
看你的输入点数设计你的阀门是有开关两个状态监测和电机过载监测,输出的点数计算的结果来看就是单线圈的电磁阀和电机控制线圈,其他好像没有特殊要求,这个只要用个大点尺寸的触屏和支持你的IO点数的PLC和扩展模块来搭建都可以了,这个方案够节约不

网友Q:
中型PLC 走网络了,还有啥讨论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E:
“用了N台小型机来拼凑出来,未免太业余了”?在没了解现场分布情况这样说有点武断吧。
40*(2温度+1湿度+2气体+9开关信号+12开出+1触摸屏)+中央计算机
场地很大,物料要用卡车运,用铲车堆,装车。
一共40个工位,每个工位有5个要采集的数据和就数共21个开关量,工位前还要有触摸屏,外加一台电脑。
工作过程中还有物料的翻堆---从一个工位倒入另一个工位,采集的5个数据还要连续,计算机不定期开机,物料出场前必须开机,并出具物料工艺追踪单,备案工艺数据。
请教如果不用N个PLC组建成网,还有什么好的方案。

网友E:
回复 网友J:
确实,需要看现场环境来的,比如以工位为单位的话,距离又相对较远,还有触摸屏或者按键操作面板等等附属控制部件的话,用独立的控制器+组网,是比较合适的方案。
如果只是某个小区域范围,比如炼油厂的生产罐区,再或者某个生产车间而已,这种小范围,高密度的设备区域,用集中控制是最好的了。

网友E:
通常,很多大型的控制系统,的集中控制室,都是由多电脑多显示器,或者用多台大尺寸的平板液晶做成显示墙监控系统,组成视觉震撼的监控画面的。原因无非就是因为控制系统需要显示的IO点数的状态内容巨大,数量众多,需要分开画面,并进行同时监控和操作。

楼主的688点数,至少需要10台19英寸(含)以上,目前主流是22英寸的台式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组成的监控与控制系统。这还涉及了设备的局域网的组建作业,如果要求很高,还要去购买商用或者工业用的塔式、或者机架式、再或者刀片式服务器主机建立数据库存储系统。比如我们公司使用的是IBM牌,型号是X3650M4的机架式服务器主机,采购单价约为2.3W元。

所以,楼主还是外请专业的工程师团队吧。

网友R:
便宜方案 西门子1200加 asi网关和模块(没听过的自行百度),  标准方案,1200加et200sp分布式io 傻瓜式应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从专业领域考虑,和系统的简易性,和易于维护的角度考虑,还有以后的扩展性,用模块机是最主流的方案。
要是经验丰富的工程师看到这么大型的,和对于集中控制有很多要求的系统,甚至随时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要进行软硬件技术改造成为可冗余的系统,却用了N台小型机来拼凑出来,未免太业余了呀。

这就跟以前铁总公司的兜售火车票的网站一样,说花费了2000多万搞的售票网站,使用效果却跟一个大学生用业余时间私人搞出来的网站效果相同,能不挨喷得满脸口水吗?
题主目测说只会西门子200,师傅你也太专业了,专业到忘了自己是在回答问题,忘了对提问者和问题负责,你说得都对,但是题主只会200怎么办,200和300/400区别还是有的,一时半会儿搞不来的,我觉得只有smart200最符合本项目,无论扩展还是组网,而且很符合题主的只会200,那么你的回答是不是很low了,究竟是谁业余,你的专业似乎更名不符实,这些点真的多吗?非得大型机不可?
你就是那种控制一台电机,用个S7400使用其最大的扩展能力(理由是备用),用十台变频器(备用),力求占用整个机房的空间,显得自己很专业,这一个电机的控制价值好几十万,你考虑了所有,你做到了完美,你是最专业的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E:
通常,很多大型的控制系统,的集中控制室,都是由多电脑多显示器,或者用多台大尺寸的平板液晶做成显示墙监控系统,组成视觉震撼的监控画面的。原因无非就是因为控制系统需要显示的IO点数的状态内容巨大,数量众多,需要分开画面,并进行同时监控和操作。

楼主的688点数,至少需要10台19英寸(含)以上,目前主流是22英寸的台式电脑主机和显示器组成的监控与控制系统。这还涉及了设备的局域网的组建作业,如果要求很高,还要去购买商用或者工业用的塔式、或者机架式、再或者刀片式服务器主机建立数据库存储系统。比如我们公司使用的是IBM牌,型号是X3650M4的机架式服务器主机,采购单价约为2.3W元。

所以,楼主还是外请专业的工程师团队吧。
我也干过这样的,只要技术强,成本是可以下来的,京东买个服务器,加几个4T硬盘,装个SQL或者ACCESS,配个打印机,没那么多事儿的,至于显示,你也太不专业了,70寸电视或者LED分体电视,往墙上一堆,监控室电脑装个组态软件监控所有的站,和电视一连就显示到大屏幕了,然后实现自动换站,(定时换站显示,换站时间可调,报警自动跳到相应的站)我想没你说的那么复杂,什么是专业的团队,王思聪带领的团队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13921635971晚上7点以后有时间 谢谢

网友D:
回复 楼主:
恩 好的

网友P:
楼主的题目没有附加条件的话,就是简单的开关量控制,节约方案还是有的,不必要拘泥于常规的组态方式,当然钱多没地方花的例外

网友S:
首先要对设备的分布区域和功能等进行分析,有什么工艺要求,否则做不出可行的方案。

网友E:
没做过的,没有经验的,除非能让客户忍耐给你自己慢慢摸索。还有,此工程不论何用方案,都不会便宜到哪里去,需要一定的启动资金来垫底。

网友T:
走总线吧!或者几个PLC组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