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转盘定位,根据目标型号尺寸选择转盘上工位的孔径大小,现在位置编码器读数A,目标位置B,我现在需要根据目标位置来判断是正转过去快于反转过去呢还是反转过去快于正转过去(提高定位效率)。初步设想A+180度后的编码器数值大于B,那就选择正转;反之A+180度后编码器数值小于B,则选择反转过去到达目的地,行走的脉冲数为B-A的绝对值(通过脉冲指令或者定位指令来发)。
如果以上可行那么接下来我现在不用上面的算出位置偏差来走,直接用目标位置B,用内部位置走过去,方向是不是还需要我自己来控制的(根据伺服里设定的电机旋转方向)??还是系统自己会很聪明的选择正转找目的地还是反转找目的地?

网友A:
那和数控机床的刀塔换刀没有啥区别,求余算法,小学数学中的钟面题目。

网友B:
可以参考数控车床刀塔换刀程序。

楼主:
用角度也一样的道理。
选刀号,当前刀号。
当前刀号大于选刀号,当前刀号-选刀号=A,若A大于等于4,则逆时针转;反之顺时针。
当前刀号小于选刀号,当前刀号加8(我的也是8把刀)=B,B-选刀号=C,若C大于等于4,则逆时针转;反之顺时针。
当前刀号=选刀号,则不用转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