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一台安川V1000变频器报OV过压故障,实测直流母线电压554V,变频器显示是603V,有几十伏的电压差。不知如何处理。

网友A:
    楼主已经知道是电压检测值不准了,那只有检查电压检测电路了。

网友B:
电压检测有问题吧。

网友C:
电压检测电路的故障,可能是取样电阻变质了,阻值变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