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有谁能提供一个三菱FX3U PLC以及FX3U-4AD-TC-ADP的温度控制程序参考下?感觉根据手册编写的不怎么好用。

网友A:
好像有特定的寄存器

网友B:
怎么个不好使用,这个不算特护模块,不用缓冲区读写指令,只是对应几个特殊的寄存器和特殊继电器,相对于之前的特殊模块减少了程序的编写。

楼主:
可能我表达的有问题,不是指3U-4AD-TC-ADP不好用,我是指用PID做温度控制那一部分。是不是PID控制都是按照范例这样来编写呢?请高手指点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大,有看到我发的没?PID控制温度是不是就是如我所说的那样?

网友C:
按照例子写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