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三菱PLC通讯中有一个状态标志M8129(超时测定),实际运用中,我的通讯指令是固定频率发送的,通过监控,已经有超时存在了,那为什么PLC还是能继续发指令呢,而不是把通讯给关闭呢,我现在要的效果的就是超时就不再发通讯指令,从而来检测到底是哪一个超时了,我使用欧姆龙的就可以,欧姆龙的超时和通讯错误都会停止发送;

网友A:
你固定频率发送数据,超时后应该人为编程逻辑关闭通讯吧?(我猜)。找到或者自建一个通讯超时标志位,然后用这个位停止通讯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