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1):
三菱Q06H的PLC,增加以太网模块,系统监视显示分配不正确,求大神指导,谢谢!

网友A:
要重新组态下,设置IO地址

网友B:
原有模块地址是多少,增加的模块设置的相关槽号、地址起始地址是什么?

网友C:
是不是传说没有设置好还是地址没有按进去

网友D:
参数设置那看看啊。

网友E:
Gxwork2不是有个系统诊断么,看看对应的起始地址是多少,重新设置一下PLC参数,下载,断电重启

网友F:
应该是要重新组态一下才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