厂房用电干线计算

楼主(2017-06-01):
如图,红绿线是从变压器引出的主干线,供应给8栋厂房用电。目前用电器较少,也不需要增加其他设备了,就以图上表示的用电量来计算所需要的电线。。
主要用电器是灯,风机,水泵,及其他单相电热(纯电阻用电器),和三相电机;
图上所标示的:
1--2都为7.5kw ,电流各为22A,因为用电的错峰时间,故两栋在同一条支线我计算只为29A;故选择10的线劲。。。
3--4都为8.8kw  电流为26.1A,错峰时总电流为49A;故选择16的线劲。。。
但是1-2-3-4为一条主干线供应时就不能错峰计算了,共为78A。故选择35的线劲。。。
5-6-7-8都为38.8kw  电流为74.9A,主单相发热用电器,所以单线的电流会比较高。。故5-6(7-8)选择70的线劲。。。
5-6-7-8共4栋在同一条主干线上,共270A。。故选择120的线劲
请各为前辈指点下!!这样计算是否大大的错误了,,不胜感激!

楼主:
为啥看不到图!!!!!!

网友A:
知道有个错峰用电,好像是指用户减少用电高峰时间的负荷,以促电网负荷均衡。

网友B:
实习的新手,只能帮楼主顶顶!

网友C:
还要考虑下线的长度,过长的话要升一个档次的。

网友C:
1、2、3、4足够了,5678中单相可否分为三个单相?

网友D:
5678的总线不够!

网友E:
56,78单相多的支线70不够,用95的。5678总线120也不够,得用185的。这是满载的话。不同时工作那就另说了

网友F:
设计这个,是否还要考虑增容问题呢?如果不考虑,紧紧巴巴的,如果全负荷连续工作,线是否会热呢?当然如果平均功率丢小于设备的总功率,又是另当别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好意思,不是专业做这个的,术语都不懂。我的意思是说用电器不是同一时间使用的,有时候会用一会就停一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楼主:
回复 网友C:
长倒不是很长,1-200米,不算长吧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不是同时使用的,单相用的时候,三相基本用不到。就是夏天冬天之分,单线主要冬天,三相用在夏天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是,当时还真的没有考虑增容这个问题,但是自己是把这个行业目前所用到的设备都加上去算的。。依您只见,如果在单相用时三相电机不用,三相电机不用单线用时这个线劲需要多大???再请教个问题,一般民用变压器容量与输入输出电压有什么要求?

网友F:
回复 楼主:
关于曾容裕量要考虑。往往日后发展会导致容量爆满。关于民用变压器,最好是查标准。如果是我,也要去找相关标准的。设计主要是注意,第一,满足标准要求,第二,考虑工程裕量。然后是设计和计算。

网友G:
5678的线不够。

楼主:
回复 网友G:
能否详细告知吗???谢谢

网友H:
一根120的带4根70的,你觉得好吗?

网友I:
设计必须考虑最大负荷是多少,还就要考虑班次、敷设方式、电缆线长度、要留余量。先要知道设备总容量再计算出电流,建议从配电房到车间,车间设总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