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电舍VT230S

楼主(2017-06-02):
变频器VT230S上电运行一段时间报GRD2,驱动电路都测了,数值都一样。我是初学者,求师傅们指教!!!

楼主:
我想把驱动的电容全换换

网友A:
报警是是什么意思呀

楼主:
GRD2 接地故障,开二三十分钟就停了   师傅

网友B:
一般都是传感器坏了。

网友C:
随机性的故障,只能通过替换了

网友D:
多少KW的,大量11KW有货。

楼主:
谢谢四楼的师傅!!!
想降低成本,有什么方法能找出三个中的那一个,11KW的

网友E(2019-05-04):
请问最后怎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