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我有一台FX3U-80的CPU,现在带了1个FX2N-8EX的模块,1个FX2N-4AD-PT的模块, 现在想加一个4路的模拟量输入模块,请问是加1个FX3U-4AD,还是FX2N-4AD?   还是说这两种都可以呢?
我知道FX3U肯定可以带FX2N的模块,但是不知道FX2N和FX3U的模块是否可以同时挂在FX3U的CPU上。

网友A:
FX3U可以带FX2N的模块,
混在一起也没用过,感觉应该可以。

网友B:
没问题的  放心使用

FX3U就是在2N基础上升级的,之间的模块是互通的。
+4

网友C:
可以使用的,大胆的用

网友D:
3U-4AD比2N4AD好点 都可以用。

网友E:
都可以用;但使用时要注意FX3U的分辩率要高一些,程序里要对应好;

网友F:
可以的,混用没问题。

网友G:
可以混合用,不过现在FX2N-4AD很难买到货了,用FX3U-4AD吧。

网友H:
可以用的,我用3u的cpu+2n的扩展,正常使用的~~

网友I:
可以用,但是不如用3U的模块,可以直接访问缓冲区。编程更方便。

网友E:
互通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FX3U-4AD分辩率提高了好多,所以程序里处理的数字量对应也不一样的;
比如你主机后第一个用的FX2N-4AD,第二个用的FX3U-4AD,程序里也是按这个设计的,那么你把二个模块的位置互换一下就工作不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