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电开关。。

楼主(2017-06-02):
哪位高人知道这光电开关 芯片型号?贴片14脚
下面是芯片照片 和实绘的电路图。

网友A:
啥牌子的光电开关?还有电路图?这玩意也修理!看电路图猜想用7555

网友B:
看样子是古老的件,不好找一样的配件,所以没有修的价值了,新的应该也不贵。

楼主:
谢谢师傅们的回复,尤其1楼的老师。
不修它,好奇就想知道它型号。

网友C:
这些就算知道型号也难买到的,电子市场根本难找到

楼主:
回复 网友D:
师傅14013是不是国产的CD4013,两款功能是不是一模一样?

网友E:
猜测到型号后,可以代入看原理上能否通过;或者,根据引脚数、外围电路情况,推测可能的功能、器件(这需要一定的经验和相关元器件资料、了解典型电路等)。
如果器件是好的,也可通过测试等来判断。

网友F:
这玩意也把片子的自抹掉?这是早期的行为,现在没人这么做了吧?

网友G:
图片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