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有变频器、熔断器、两个继电器、断路器

网友A:
有变频器?那变频器自己就可以控制正反转的。接近开关作为限位开关使用只许正转和只许反转即可。运行和停止另外控制,可以采用电动电位计功能(变频器内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变频器的,科润acd200-2s0.75gb,另外有继电器HH54pdl24v,电机正反转启动按钮,急停按钮,用接近开关控制电机到位置停止,之后还是用正反转启动开关控制启动。  最好有实物接线图,新人求助。

网友A:
回复 楼主:
哎呀,这个控制挺简单的,而且也比较典型。还是自己做为好。抄袭的东西没意思。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之前没用过这些,时间紧,才发出来请教的。

网友B:
仔细看变频器说明书或者选型样本,应该有类似的介绍,然后自己就能搞定了

网友C:
不就是教材上的小车正反转的案例么,不要说你没看过这类的教材

网友D:
看描述,好像是,可以正转或反转起动,且不管正转或反转,到位置即停;不知有几个接近开关。
可以理顺控制要求、了解变频器的控制后,试画电路。

网友A:
这个应用,其实就是正传的开关与正向限位开关连锁,反向开关与反向限位连锁。按键上升操作为正转,下降键操作为反转。这就可以了。到了限位自动停止。

网友E:
是不是考试题目。

网友F:
需要回来嘛??
只是到位停止简单
要变频器估计是要回来了!

网友G:
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网友H:
又是一个拿来主义!

网友I:
楼主也够执着的,3月19日发的贴,至今还位解决,仍在纠结中。

给你个建议,你上网收集一下自动卷闸门电路,该电路与你要求基本相近,卷闸门电路中上升、下降,分别对应你的前进、后退,卷闸门电路中两个行程开关,分别对应你的接近开关,以此作为参考,用卷闸门电路中的上、下接触器(也就是现在你的前进、后退),驱动上图中反转(REV)、正转(FWD)。

再做不起来,那就没招了。

网友I:
以下是卷闸门电路,基本可以不用修改,直接套用:

网友A:
嘻嘻 ,百度是好东西。有什么问题,百度一下,就有收获。

网友J:
呵呵;真的是够懒的了;

网友K:
变频器设置为三线控制,急停开关,两个接近开关都接常闭串在停机端子,正,反转按钮分别接到变频器正,反端子,最后把三个按钮另一端并联起来,接到变频器公共端,就可以了。

网友L:
这个百度一下就有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