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6-02):
送到注塑机的电源是三相四线的,有2个断路器控制注塑机,现在总线过来的第一个断路器配电箱外壳带电,刚好这个断路器也是没办法分闸的停电查看了断路器已经生锈了,装好之后发现断路器下方三相已经没有电了,但是配电箱外壳仍然带电,断路器进线端是铝线已经烧烂绝缘层了,没有看到有什么地方接到配电箱的,万用表测量线对配电箱绝缘还是有的,配电箱是装在砖砌的柱子上,没有接地。
   还有就是机台漏电(2个断路器均已分闸了),零线接到注塑机端子排,然后零线全部接到发热圈的一端,另外一端是接触器控制火线来进行加热的,零线没有直接接到注塑机铁板上,而地线是接在注塑机铁板上的,现在发现地线有1A电流流过,持续几秒钟,然后又没有了,一直这样时有时无的,经测量发现这个电流是同时跟零线一起存在的,零线有电流地线就有,都是1A左右持续几秒钟然后没有几秒钟,一直这样反复,三相电源已经断开了的,不知道这个电流是从哪里来的,有时候人现在机台旁边手摸机台,手都是麻麻的,万用表测量机台对地有40几V的电压,也是时有时无的,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三相四线怎么有零线 也有地线啊 不是5线吗

网友B:
发热圈有没有问题?地线是怎么接的?

网友C:
线路和开关老化严重,换吧

网友D:
小心地线带电!建议仔细排查线路,地线有无虚接,等

网友E:
又见一个总线,看来会慢慢正常起来。

三相四线,是TN-C还是TN-S;普通万用表,通常不用于测量绝缘,只作辅助判断。
N线与PE线同时有无电流,若TN-S,可以先查查N线与PE线有否混用。

网友F:
加热系统有问题?

网友G:
1,上图
2,查地线,N线的接头是否接触 良好
3,查电源相线对地绝缘

网友H:
零线有可能虚接了

网友I:
都这样了还不保养维修,等着保险公司理赔啊。

网友J:
开关问题检查有没有零地混用

网友K:
估计是加热圈对地了

网友L(2017-07-15):
料头电炉坏了

网友M:
不知道你用的是TN-C还是TN-C-S,检查负载有没有绝缘击穿。

网友N:
接地良好吗?查查接地情况